购买固态硬盘求助!

楼主(2018-11-07):
请问师傅们什么牌子的固态硬盘质量好,西数和台电怎么样

网友:
国产小厂的就可以了。想稳定还是大牌子。想使劲造就用国产。因为国产有开盘工具,片子没那么容易挂,掉了固件可以自己刷。会开盘基本就不会报废。相比大厂掉固件来的合算。现在国产跟大厂固态性能差不多了都是TLC的颗粒下小厂更有优势性价比更高

网友:
西数的比较垃圾。速度慢。台电的可以。现在的SSD,颗粒基本上都是3DNAND tlc的,成本大幅降低,寿命跟以前的mlc也接近。所以关键还是主控芯片。因为有装机业务,各种牌子的基本都用过,感觉马维尔主控是最稳定的,速度也快。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牌主控。但是这个主控比较贵。慧容主控,速度快,稳定性比较差,容易掉盘,死机。但是成本低,所以很多牌子的ssd,都喜欢用这个主控。我拆过很多牌子的ssd,台电和影驰,多用群联主控,稳定性和速度居中。推荐你用金士顿最新的uv400系列,一水的马牌主控,就是价格贵梅捷的固态,也是马牌主控,品质非常稳定。价格便宜。七彩虹不建议,经常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