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hl-1208不能打印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2018-11-07):
兄弟hl-1208打印机开机一直闪红灯,不能打印。以下是完美解决方案,发帖分享给大家。

拿下粉盒,有一边有两颗螺丝,打开后,里面有一个半圈的齿轮,把上面的一个齿轮拿开,把下面这个半圈的齿轮,在原基础上旋转180度后,原样装回,再装上面这个轮,合上塑料盖,上好两颗螺丝。放进机器上,自动识别一下,就可以继续打印了。

网友:
这谁便哪个学徒也会吧。

网友(2019-09-13):
直接用力转动齿轮就好了,不用拆

网友:
是复位清零吧?软件不可以吗

网友:
这种打印机不能软件清零,只能机械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