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首发 ASUS 一体机 Z220IC BIOS

楼主(2018-11-07):
ASUS 一体机  Z220IC 6代 显卡GTX930MR BIOS
该机子桥 短路的 换完桥 开机0.3A 无CPu电压 在淘宝买原厂官方的BIOS 秒亮 ASUS Z220IC

网友:
已测试 确定是好的 我机器不开机 刷上就就亮

网友(2019-04-23):
密码在bips里面么亲密码在bips里面么亲密码在bips里面么亲

网友:
待机0.05,开机0.4左右掉电没CPU电压,刷了看看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没图纸也没CPU换。

网友(2019-09-07):
桥烧了个洞,换了和楼主一样 不显,希望刷了能好.感谢楼主

网友(2020-04-24):
你换的是原型号的,还是待用的

网友A:
同型号机器,南桥发烫短路,换完南桥待机0.05A不开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OTIwOHwxODNmM2FmMDY4MTgyYzQwYTE4N2U5M2JhMjYxOTBlYnwxNzEzNDMzMjUy&request=yes&_f=.p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机器,南桥发烫短路,换完南桥待机0.05A不开机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OTIwOHwxODNmM2FmMDY4MTgyYzQwYTE4N2U5M2JhMjYxOTBlYnwxNzEzNDMzMjUy&request=yes&_f=.png

跟你情况一样,搞好了么?

网友:
花了50大洋买了个点位图,还是没查不出来啥问题,晕闷啊!!

网友(2020-06-27):
发现这机器都是南桥炸了

网友:
触发跳变  0.7-1.7-1.5-1.4-1.5-1。4-1.3      最后卡在1.3     电压应该都出来了 希望刷BIos能好

网友(2020-11-10):
下载下来试一下

网友(2021-02-06):
待机0.05不触发
,希望刷了有用

网友(2021-06-05):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所有的USB接口不能用,供电和信号都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