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2uq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1-07):
华硕X542UQ不开机维修,插电触发电流0.059A,测内存1.2v供电没有,测芯片条件供电开启有,就直接换了个芯片,还是一样,就认真测了一样,发现连接ton频率设定无电压,这是看点位图知道,公共点连接电阻在到这芯片引脚,换了电阻OK,顺便备份了bios,虽然论坛上有也发下吧, X542UQ REV2.0

网友:
620k 电阻吧!

网友:
点位图是好东西,有图有真像!

网友:
谢谢分享,有图有真相。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ton频率设定 正常是多少??????????????

网友:
on频率设定 正常是多少??????????????

网友:
你这机子怎么这么像进液的机子,我手上有一台进液的,按照时序来修,都快查完了,头痛

网友:
可以的,这都让你找出问题来了.................................................

网友:
楼主的是i7的还是i5的?找i5的BIOS

网友:
感谢楼主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以后遇到测测

网友(2022-05-10):
这都让你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