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型号VS12085 VA1916w 白屏

楼主(2018-11-07):
接到这个显示器后,插电开机白屏,拆开测量驱动板供电3.3正常,屏供电5v正常,心想坏了屏坏了,用点屏一点,图像正常显示,屏幕没有坏,难道是驱动板的主控芯片坏了,芯片型号 RTD2025L和RTD2120L共同的,两个芯片,换了屏线还是白屏,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吗,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A:
先看看屏供电的开启对不?一般是程序坏了,刷程序吧

网友B:
能不能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是什么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屏供电的开启对不?一般是程序坏了,刷程序吧

哦 谢谢你 好的 ,   先写个程序试试,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回复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是什么反应,,。。

能正常开机的   指示灯正常    开机后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 谢谢你 好的 ,   先写个程序试试,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回复我的问题

要刷对,会有惊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开机的   指示灯正常    开机后白屏

既然屏也是好的,那就刷个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屏也是好的,那就刷个程序吧,,,,,,,

很少遇到白屏,是程序坏的,我试试看看写个程序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不贵吧

网友:
留下个记号 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屏供电你插原机板量了吗是5v吗。

网友(2019-01-04):
这个白屏问题到最后,也只能改的驱动板了

网友:
先看屏吧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是驱动板问题,换了驱动板后,已经没事了  谢谢你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