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M-631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8-11-07):
此板开机掉电,待机0.01,开机电流到0.34掉电,测开机瞬间各点电压,独显电压没有,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掉电时前级电压稳定吗?后级阻值正常吗?像是短路的症状。

网友:
瞬间测各电感输出电压都正常,只有显卡这个电压没有

网友:
我把Q25短接,5V强行过去的话,开机瞬间显卡电压正常,还是掉电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换一下试试;P

网友:
你断开5vs这个转换电压   看看是不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这个哥能不能加个好友QQ253102549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测电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