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4l的代换

楼主(2018-11-07):
神舟k480p,rt8204l坏了,芯片代码是j8-xx,手上没有,买又来不及,看着和rt8202差不多,就是多了一路转换控制电路。转换电压测量输出到反馈6pin并没有分压,也就是输出等于输入了,直接用rt8202m代换,再把6 7脚对地短接,那个转换管也直接ds短接,反馈电阻比较大,拆不拆都行。
搞定收钱

网友:
好厉害这个,对比图纸改电路,我只会换原型号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网友:
上次有个一体机也是找了rt8202代换了不行,后来买了原芯片才好。。。

网友:
好厉害这个,对比图纸改电路,6666666

网友:
厉害,我照着时序修都头痛,你还改电路,牛B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
只能说:牛逼,可见对这两款芯片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