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1-8001对电源要求过高维修。

楼主(2018-11-07):
故障是不通电,拿来用我电源测试没问题,可正常充放电,客户拿回去说一开始可以,电池电用完又不行了,拿回来用我可调电源可以,用新的原装电源也不行,反复测试几次,确定是主板问题引起的挑电源。直接锁定acdet信号,报价,同意就拆机开干了。经测量是acdet电压偏低导致的。直接在下拉电阻串联一个8.2k的电阻,电源最低至18v也能正常开机了。
为什么电池有电的时候可以正常充放电,没电就不行呢?那是因为电池有电的时候,开机的时候电池可以提供电压,电源差不多相当于延时启动,没有瞬间拉低电源,acdet就刚好符合要求。电池没电的时候,待机一瞬间拉低了电源,所以看起来像是仁宝特有的点火回路因为b+短路的那种一直在尝试启动。

网友:
人家退多跑累了

网友:
一般是芯片6角电压2.5v左右,高了不行,低了不行,19v分压出的电压

网友:
厉害,一下就能判断病,经验啊!

网友:
扩大分压阻值增加分压电压?原来的阻值出厂设计都无问题,怎 么会变成这种故障?

网友:
厉害,一下就能判断病

网友:
厉害,一招秒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