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s桥发烫维修

楼主(2018-11-07):
小地方,第一次是本地的同行接的机,拿来插电自动上电0.5a,桥发烫,且无法强制关机。客户是个变态,要求马上修好,说急用机,直接退机。过了四五天,另外一个城市的同行拿来,一眼就认得就是它,说是客户放别处修了几天没修,很急用,要求下午修好,钱不是问题。一想不好弄,直接报个400不修拿走。。。
拆后盖一看,桥让人干了,测USB全短路,拆出来发现桥是随手扔上去的,不短才怪。别的地方没修过,寻思没那么简单,如果是桥早让人吃了,还轮到我?
保险起见,找个确定好的料板拆个桥焊上。插电,又回到了第一次相遇的故障。
自动上电,关不断电,桥还发烫。要么桥,要么时序不对。
短接32.768依旧自动上电,经测量,发现是q117损坏导致的时序错乱而引起。

网友:
一般都是判断桥坏,,,,,,,,,

网友:
厉害,像这种一般认为是桥短路了

网友A:
这个Q117是短路了?还是怎么着?可以讲解一下维修思路不?

网友:
功夫了得, 是你賺的, 最終也是你賺的, 我也想找你修機 .

网友:
判断q117的坏的过程呢

网友B:
报400还有人修?我这边报150客户立马转身走人。

网友:
板号是多少?集成还是独显?

网友C: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缺了这个Q117过来的电压所以桥才发烫吧,跟时序没有关系吧?我看你有张图正对着两个电容,是不是这两个电容其中有一个对地了?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维修。路过学习一下。值得赞

网友D:
楼主技术精湛,维修速度快,但是能讲一下Q117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就好了。

网友:
赚钱多多

网友:
分享的太好了感谢给你点赞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Q117是短路了?还是怎么着?可以讲解一下维修思路不?

应该是二级电压提前出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精湛,维修速度快,但是能讲一下Q117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就好了。

找图纸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嗯   厉害   要是我  就报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真学习了 这种情况测都是桥的事了

网友:
怎么判断是Q117出现的问题?或是怎么找到毛病出现在q117上的?

网友:
厉害 这种是我的话 绝对要整个六七百才修 哈哈

网友:
q117干啥的

网友:
楼主,不错,水平好,服你了,呵呵,厉害

网友:
应该还是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400还有人修?我这边报150客户立马转身走人。
转身走了永远别回了,*脏话*这种鸟人要他干吊

网友:
Q1117 是出哪个电压的

网友:
厉害,短路不都是桥么,学习了,哈哈

网友:
厉害 附上图纸更好。。。。。。。。。。。。。

网友:
桥发烫,且无法强制关机 这种现像一般都会先判断桥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能讲一下Q117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怎样你确定q117坏呢

网友:
还是要多分析下,不然直接干桥也是浪费太多的时间

网友:
EC的susp电压被拉低了导致自动触发。

网友:
楼主你干嘛说我是来刷分的  你妹吧

网友E:
这帖子真不要脸 发了一次又一次   我看来是刷分的 不要脸

网友:
好几个城市都可以跑你这里来  厉害了

网友:
只能说你运气好 遇到一个猪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子真不要脸 发了一次又一次   我看来是刷分的 不要脸

你是没带眼镜呢,还是没带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应该是缺了这个Q117过来的电压所以桥才发烫吧,跟时序没有关系吧?我看你有张图正对着两 ...

你是高手你来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400还有人修?我这边报150客户立马转身走人。

不会吧大哥,我这光加急检测的费用类似于拆机费的都不止150,像这样的问题不是二修的话直接600以上,二修的话直接800起跳并且当天只能给故障大致结果(加急的话)维修最快也要48小时左右,可能是我这小镇修电脑的水平普遍太差导致。

网友:
LZ水平牛  上家动过还能搞好
不明白这个控制啥型号的

网友:
这种确实是需要实力的,没点实力估计也搞不定

网友:
看到了你的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