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ic 1803AM 图纸资料

楼主(2018-11-07):
应该是APE 1803AM ,百度无结果,alldatasheet网站无结果。
另该ic在信步dc-atx电源使用,估计用作5v稳压驱动,故障是电源12v不断电,检查控制电路的问题。

网友:
1803 am PDF 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03 am PDF 文件                                                                                    ...

谢谢,不过1803am,并不是am1803,1803am是个8脚的贴片

网友:
是一个最大3A降压可调开关电源IC ,。。在电路上分析一下,估计能找到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