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37芯片中电路不是很懂,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8-11-08):
DAOZQKMB8E0 ,机子可以开机认到电池,但不充电,不放电,显示有在充电,测试发现ACOK没电,想知道PQ4跟ACOK,ACPRESENT之间有什么关系,怎么控制?

DAOZQKMB8E0 MB.pdf

网友A:
PQ4 3脚3.3V,其他脚没电,没短路,电池口正极0.7V,换了PQ4后电池口17V,但一样不充电,ACOK一样没电

网友:
是宏基的机器吗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吗。电池本身也会引起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4 3脚3.3V,其他脚没电,没短路,电池口正极0.7V,换了PQ4后电池口17V,但一样不充电,ACOK一样没电

没看到ACOK#吗,低电平有效才能至高ACin,ACIN高电平系统才能显示正在充电。PQ4就345脚有应用其他脚电阻都没装,打*号没看见?像你种换电池就OK(尽量换原装电池),你电池接有有17V说明主板已经工作,注意看电流。基础太差多练习

网友:
这种肯定要先换电池再试啊,把搞得地方还原

网友C:
ACOK#在这个电路中就是低电平的,正常的,还是找其他的原因

网友:
路过,特来学习学习一下哦,呵呵,谢谢楼主的贴子

网友:
显示在充电 换电池

网友:
ACOK没电是对的,,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OK#在这个电路中就是低电平的,正常的,还是找其他的原因

可之前修过的ACOK有3.3V出来,还是说在这里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ACOK#吗,低电平有效才能至高ACin,ACIN高电平系统才能显示正在充电。PQ4就345脚有应用其他脚电阻 ...

客人原来的电池,接着AC只有0.7,换了新的电池有17V(接AC),不过还是充不上。还有就是ACPRESENT是不是也应该为高呢?测只有0.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ACOK#吗,低电平有效才能至高ACin,ACIN高电平系统才能显示正在充电。PQ4就345脚有应用其他脚电阻 ...

问题解决了,机子是没问题,电池口的BATT_EN#的问题,BATT_EN要为低,不过祼板测得4.3V,发现BATT_EN连到两个螺丝孔,还有一个底盖开关(盖上底盖开启,不然BATT_EN为高)(多谢子墨粉丝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110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ACOK#吗,低电平有效才能至高ACin,ACIN高电平系统才能显示正在充电。PQ4就345脚有应用其他脚电阻都 ...

兄弟看你技术也很好,是不是跟我一样生意不太好啊,论坛教会了好多小白,通病,三板斧都养活了不少人,所以现在真正技术好的也没有什么太多活干了。技术越好修的机器也越难,加上同行维修工价低所以很辛苦的。

网友:
这款机子15年的时候修到过,客户自己让换电池,买新的装上一个样,之后才发现这个变态的触点,应该直接焊接上得了,不然会坑好多新手,我那块旧电池挂咸鱼上经常有人问,我就直接告诉他怎么解决,电池至今都没卖掉,这电池还真的不会坏质量很好。

网友(2024-10-31):
DAOZQKMB8E0  图纸 点位 BIOS 全套

V5-472 DAOZQKMB8E0 .pdf

DAOZQKMB8E0 MB.pdf

DAOZQKMB8E0.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