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重摔无wifi维修

楼主(2018-11-08):
(图片)

网友A:
这个搞好了以后。稳定吗?弯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搞好了以后。稳定吗?弯成这样了。

我也修到过一个这样的重摔无Wi-Fi的,当时修好后Wi-Fi是有了,但是无触摸,也就是说因为板子弯太狠,导致加热板子时黑触摸出了问题,然后把黑触摸重植后顺便M1脚飞线,总之到现在都没有反修,所以说有时候还挺稳定,主要CPU不出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