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安工控主板,板号IAI126N3X求维修用的线路图修不启动故障

楼主(2018-11-08):
网安工控主板,板号IAI126N3X求维修用的线路图修不启动故障 不知有哪位亲们在工厂修过这板子?

网友:
这板怎么能找到图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要是有在工厂修机的亲们有图哪

网友(2018-12-11):
这种主板估计很难找图 只有盲修了!

网友:
这种工控机也是游戏机主板很多CPU有问题,先上个BGA干一炮试试,修过很多了

网友:
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楼主啊,主板要700多大洋,如何去换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