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c 进水盲修

楼主(2018-11-08):
机器型号 客户说进了牛奶 不开机了

全部腐蚀 三板斧 洗板烤板 焊接 省列。。。。。。。

处理后基本没什么 板子看不出断线
加电测试 0.2A掉电 反复掉电重启

IO取下来看下边有无断线 这机器无图纸 所以没测试条件 积水严重的就是IO这里 还有充电芯片
测试充电芯片腐蚀的几个电阻没有问题

把芯片取下来洗干净再上上去 通电还是一样

测试EC开关电压一直在跳 3V5V待机正常 供电点也正常

看来是IO坏了  购买了个新的IO 装上呵呵

LOGO已经出来 完美

在进PE测试键盘没问题装好收钱呵呵

网友:
IO位置进液肯定会烧坏IO芯片正常情况下,也有幸运的清理加焊后没问题的

网友:
IO不带程序,带程序就麻烦了。。

网友:
标题和机器型号不对 是写错了吧

网友:
发个E460C 贴个S41-70 最后来个AUSU的图。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