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风扇转停维修二修板

楼主(2018-11-08):
太久没有发帖,发个最近维修经验。
先上主板图片。
主板到手被人干过通病BIOS,还换了几个1P小管子。
主板现象就是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停,反复。
直奔主题,维修开始,主板在通电瞬间,用示波器抓主电压是否产生。
发现处了内存电压和RT9018有电输出,其他都无电压。
根据电压产生时序,INTEL平台内存电压有了,我们都会检查CPU VTT的1.05V,这个主板是RT8120D产生的,有2个1P的管子控制,位置就在SYS FAN旁边。也就是红色方框内。发现控制极电平有,于是直接换掉2个1P,换了没好,还是不出电。
继续查控制极的电压,用万用表量电压只有0.3V,达不到控制电平,一般都得0.6几才能起到控制作用,才能开启。

查了下图纸,原来这个主板的时序是先要出桥的VCC1.05后,再出CPU VTT,因为时序记错,自己有走了弯路,呵呵。。。。。
继续维修,桥的1.05没有,这个主板是由324比较器的567脚控制出1.05,324的第5脚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没有单独的控制开启,插上电就要有1.05V,但是没有,只有0.3V,以为是分压电阻坏了,本想换掉,还是亮了下2.5LEVEL这个电压,发现电压只有0.7v,找到问题,就是这个2.5V低了,修过图中圆圈内电容坏的,直接量了下对地值,有100多,电容没坏。

这个2.5我也没搞懂,到底咋产生的,反正是到IO去了。这个电压没别的用途,就是给324分压产生1.05 1.8 0.95这3个基准电压的,分别是3 5 10脚,直接用万用表量了这3个脚也2.5V直接的阻抗,发现3脚的阻抗很小,3脚是产生1.8V的,直接拆掉上拉的那颗电阻,插电量2.5V,电压正常了,直接换掉上拉电阻,上电测试。VCC1.05 CPU VTT1.05 VCCSA 0.94电压都正常了,唯独还是不出1.8V,主板还是原来的故障。
1.8v的分压电阻也就换了,开机时324的3脚还是没有1.8V基准电压,看图纸,这个是有2个1P小管控制,不想量了,直接换掉。

终于成功亮机了,修的时候好像没这复杂,咋编帖子这累啊。
小结一下,修板了解时序很关键,因记错时序,耽误了时间,降低了维修效率。少赚了包烟钱。哈哈哈 。。。。

网友:
欢迎讯友们来交流,这款主板问题好像蛮多。

网友:
修的好啊,这个板子就怕没点位自己跑线找原件。

网友:
技嘉的2.5V  参考电压
一种是有IO内部产生
另一种是由431产生

网友A:
这个是有2个1P小管控制
于是直接换掉2个1P
楼主楼主,你说的1P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2个1P小管控制
于是直接换掉2个1P
楼主楼主,你说的1P是什么啊?

技嘉主板用1P,坏的也多,就是个小三极管,上面印有1P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用1P,坏的也多,就是个小三极管,上面印有1P字样

哦,感谢楼主答疑解惑,受益匪浅

网友C:
点容的好坏就通过打值就能判断了吗?

网友:
感谢楼主,知道了一些上电时序知识,只有学习才能提高自己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容的好坏就通过打值就能判断了吗?

我这都是修出来的经验,打阻值是判断的一种手法,首先你得了解正常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