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LED26F3300CE液晶电视热机后死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8):
康佳LED26F3300CE液晶电视热机后死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康佳LED26F3300CE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热机后死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康佳LED26F3300CE机器,故障是液晶电视热机后死机,死机后故障现象不一样,有时候满屏画面竖线,死机后最初伴随伴音吱吱噪音,就像电脑内存条接触不好症状,还有时候图像有遥控失灵,还有时候指示灯不亮,电源12V很低电压闪烁。

  拆机看到的现象就是电压低闪烁,当时就以为电源低引起主板死机,结果对电源处理了常见原因有所好转,过后还是死机了。这次死机有图像遥控失灵,检查12V不变,结果查到图片N808.WPM9435输出5V只有3V左右还有些摆动,测试它输入5V正常,怀疑这个场效应管性能不好,于是找一个好的换上去,电视机才彻底修复,估计就是这个场效应管坏的程度不一样出的现象就不一样,难怪用户拿来前说不开机,到我这儿又好了,还用了一会,我之前修了个电源有一次还用了将近5个小时,软故障很难缠,特别是判断方向走错了。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个电源有一次还用了将近5个小时,软故障很难缠,特别是判断方向走错了。

认真看,学习!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