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时序搞不清,维修就永远在一团迷雾之中!关于H61上电时序的一个解释。

楼主(2018-11-08):
废话不说,上时序图。  依然取自精英H61H2-A图纸

通过论坛读贴,我作了一个重大订正。就是第14步!
如下↓↓↓↓↓↓↓↓↓↓↓↓↓↓↓↓↓↓↓↓↓↓↓↓↓↓↓↓

第14步,很容易被忽略。他发出了一个时钟信号给cpu!
这个发出过程,很反常识。 他是从桥内部,一个叫ME的模块,我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
桥ME模块从BIOS芯片里面,读了一个值,然后计算出了cpu时钟,然后发给cpu!
所以,BIOS程序错乱损坏,或者本体不良,会导致无时钟和vcore电压不正常或者不产生。
这也是很多H61主板,刷了bios就莫名其妙的修好了的原因所在。
——————————————————————————————————————-————
再看vcore的产生,cpu发出一个vidsout的信号,这个信号,去图纸上查,就一根线!
旁边还有一根clk时钟线。所以,它跟以前的VID不一样。以前的都是几根线,是并行的。
这玩意是个串行线。串行信号的收发,如果没有时钟clk做基准,这串数字,就没法判断
哪里是头哪里是尾,哪里是分开了。他只能依照时钟,一个一个切开,然后再解码组合。

个人的一点看法。
————————————————————————————————————————
拿到H61,先干BIOS,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
-----------------------------------------------------------------------------

H61时序搞不清,维修就如同一团迷雾,修好了也不知道啥原因,修不好也搞不清坏在哪里。

网友:
不错,给需要和学习中的人很有帮助。。感谢热心分享的人。

网友:
给需要和学习中的人很有帮助。。感谢热心分享的人

网友A:
楼主已走上宽广大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已走上宽广大道了

初学维修。看的还是基地的26期的远程视频,讲的是旧社会的主板,AM2,775针的上电时序。
结果修到的全是H61.旧社会的思路搞现如今的主板,岂不掉入大坑

网友:
楼主大神,以前没想到cpu供电会受到BIOS的影响

网友:
h61以后是会影响到,这个也是蛮多人验证过的

网友:
真是大神呀  这个又学习一次

网友:
大神,你的示波器多少钱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