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spiron 15 Gaming 7567 BBV00_10 LA-D993P R1.0 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8-11-08):
求Inspiron 15 Gaming 7567  BBV00_10 LA-D993P R1.0 图纸点位图
本子的最早故障是短路,现在短路修好了。又出现新的故障,电流到0.98~1.20. 屏幕变黑,不显示,感觉像是档显卡,但是有一点不明白,插不插内存,电流和BIOS的5 6脚的波形都跑的一样,又觉得像是档内存,现在困惑的是到底是档内存还是档显卡?遇到此类故障,CPU复位后的维修思路和测试点和示波器相对调节档位。请各位师兄们指教,给我解惑。

网友:
目前,这图纸和点位都没有找到,,,,,

网友:
兄弟你这个短路的时候什么问题  我这里一台同型号 大短  烧鸡 居然没温度,整片板用手摸还用脸贴上去也是没找到 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