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3 1.05v短路 一体桥坏?

楼主(2018-11-08):
索尼svf143 版号DAOHKCMB6DO  故障 不触发 待机0.050 偏高 +5v +3vpcu   LDO5v 3v均正常.无任何发烫 一般上怀疑EC微短.  但后来测到L8 1.05v发现对地短路 阻值001(好久没修板了 感觉这样的阻值就是短?)  这个1.05应该是供给cpu的vtt吧
这样应该是复合桥坏吧(cpu 南北一体)  导致待机也偏高。
这种复合桥大概要多少一个?

网友:
太长了记不住  简单记几个重要的

网友:
忘了补图.....................................

网友:
烧一下机就知道了

网友:
400 左右不

网友:
5、6百块吧,用烧鸡大法看看是不是CPU问题,如果确定CPU坏了就换板吧!成本太高焊接风险也大,要么就从旧板上拆,关键还要看利润怎么样,要是报不上价就放弃吧。

网友:
好像500左右吧

网友:
多收点废板 料板  维修方便些

网友:
现在的机子集成度越来越高,是不好修了啊!

网友:
电感断开看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基本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