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spiron 15 Gaming 7567 BBV00_10 LA-D993P黑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8-11-08):
求Inspiron 15 Gaming 7567  BBV00_10 LA-D993P R1.0
本子的最早故障是短路,现在短路修好了。又出现新的故障,电流到0.98~1.20. 屏幕一闪变黑,不显示,感觉像是档显卡,但是有一点不明白,插不插内存,电流和BIOS的5 6脚的波形都跑的一样,又觉得像是档内存,现在困惑的是到底是档内存还是档显卡?遇到此类故障,CPU复位后的维修思路和测试点和示波器相对调节档位。请各位师兄们指教,给我解惑。

网友A:
有示波器吗测下内存有没有波

网友B:
按一下键盘大小写键切换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键盘大小写键切换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测下内存有没有波

内存排阻上有波 ,插不插内存,看电流和用示波器打BIOS的5 6脚的波形都跑的一样

网友:
估计没有过内存,,,,,,,。。。。。。。。。。。。

网友:
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