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DAV02AMB8F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1-08):
    今天早上收到一款戴尔DAV02AMB8F0机子,上电0.014A测量发现3V5V待机电压都没有。找到图纸后测量主供电有了17脚ON127脚ON2线性电压开启信号无电压,。先查了ON1的线路发现他由EC发出来的, 有可能EC没发出来或者被后面拉低了,看到是有经过两个三极管过来的。 拆掉两个三极管之后测量还是一样,果断把PR123后面的锡点隔断1脚 ,测量2脚位3.3V由此17脚线性电压被拉低了,基本断定待机芯片坏了,换上芯片3V5V都出来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我有台换了也不行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