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1大短路

楼主(2018-11-08):
S7-391大短路,以为捡到了。拆机发现待机3V的复合管击穿了。南桥很多芯片都烧了。无线网卡都烧了。好奇快。后面全部换了还不跑码。谁修过这种鬼问题呀

网友:
那只能说,检查的还不到位,还有坏掉的小元件没有查到,,,

网友:
这种修的还有啥意思?要么不修,要么换板。修好返修也多,价格也得上的去才行

网友:
看看网卡声卡之后的

网友:
烧桥的我遇到都是换板了,修不好换上去料件浪费了又收不到钱

网友:
个机器的待机特别爱坏还有就是显存   还有就是一个供电上管爱烧

网友:
现在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