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大板风扇转下停维修

楼主(2018-11-08):
技嘉B75-D3V转停转停无CPU电压维修

上电直接示波器抓瞬间电压开启信号,CPU电压开启信号正常,无CPU电压输出。
外观检查,发现BIOS被人刷过,装的还是个反的,嗨,速度装正。
继续无电,万用表抓瞬间电压,发现1.8v电压变2.5了,直接换电阻2颗,搞定亮机。

但关机了几秒又自动上电,直接亮USB检测的2个3.3V,电池座哪里的3.3V只有0.5.换掉2个电阻,问题解决,正式完工了。呵呵

网友:
电池座哪里的图片没拍,忘记了。就是2个电阻用5V分压城3.3V.

网友:
关机变重启。usboc信号引起。老通病……

网友:
高手在人间....秒收银两

网友:
讲个地方都是分压电阻问题,技嘉的电阻太差了点吧

网友:
修机速度很快,佩服,唯一遗憾的是维修过程写得太简单,没有局部电路图。

网友:
不错谢谢大师的分享,技嘉的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