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珠

楼主(2018-11-08):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用的是多大的锡珠,谢谢

网友A:
小芯片用锡浆吹吧

网友B:
这个 ,,,,钢网上没写吗

每个对比看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钢网上没写吗

每个对比看不出啊。

钢网上只写了IPHONE   A,没有其它,芯片的型号是OMAP5912ZZ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用锡浆吹吧

用锡浆是比较麻烦的,刚从瓶子里取出的锡浆一般比较稀,不能用,要放着晾2天才好用,而且锡浆容易出现漏点和球大小不一的情况,有时要反复弄,烦了,想用锡珠,提高点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芯片用锡浆吹吧

找个能放得进去珠子不就行了吗,搞的这么 麻烦

网友:
用不同大小的珠子比对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能放得进去珠子不就行了吗,搞的这么 麻烦

手头有0.4的放来试了,太大,如果知道大小,直接买相应的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锡浆是比较麻烦的,刚从瓶子里取出的锡浆一般比较稀,不能用,要放着晾2天才好用,而且锡浆容易出现漏 ...

用无尘布吸一吸水份就可以立即用!

网友:
iphone的,用植锡吧

网友:
听饼哥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能放得进去珠子不就行了吗,搞的这么 麻烦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