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128脚IO热风枪成功焊接经验

楼主(2018-11-08):
主板大IO,好像是128脚的。以前换过几片,成功率不高。
经过许次操作,总结出比较容易成功的操作流程。
1、热风枪调到400度,脱掉封嘴,风速1.5 预热3分钟。这里的预算是风枪自身预热,还没吹主板。
2、上焊膏,最好每根脚都刷上。
3、400度风枪,3风扇在IO上方3CM处开吹(会冒烟的哦,自备口罩),2分钟左右IO可以松动。
4、提起IO,清理主板IO焊针,主要看有没有短接的。最好在对焊板多吹几下。直到检查完没有短接。如果焊线突出,最好用镊子刮平。
5、风枪调到270度,风速2。 (放到一边先。。)
6、上新IO,所有脚对齐。慢慢对吧,手抖,不会控制估计要很久。。  循环这步骤直到所有脚对齐。
7、风枪在IO上方3CM 吹2分钟(不超过哦)。看到部分脚针焊接融合。
8、风枪移开,上小风嘴,调290度。这里等待3分钟(等IO冷却)
9、检查IO四面脚位是否对齐。否->,用镊子小心摆动。  循环这步骤,直到所有脚对齐。(这里是一面一面的来哦)
10、压IO,吹焊脚。每完成一面,等3分钟。
11、检查焊机,有问题重复10.

网友:
感觉烙铁拖焊快

网友:
我也喜欢用烙铁拖锡焊,焊完用镊子刮一遍,有松动的补焊(一般不会有)

网友A:
这个焊接没有那么麻烦吧,,烙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接没有那么麻烦吧,,烙铁就行了,,

+1 偶尔也会焊台定位风枪搞定

网友:
还是用烙铁快,风枪也可以。其实焊接一个128脚的IO芯片还是很简单的,简单来自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新手表示这个操作很难

网友:
烙铁很轻松就搞定了!这个东西就是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感觉好像很麻烦,现在我风枪几乎任何芯 片都是450度拆装

网友:
风枪容易吹坏芯片和周边小贴片,现在能不用,尽量不用,感觉烙铁能搞定,对角定位应该不难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以后有机会实验下哈学习了。

网友:
这个io换的漂亮啊,对的好整齐,基本功扎实!

网友:
如果是全新IO还好一些,如果是拆机IO还是用烙铁焊一遍引脚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