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屏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2018-11-08):
可以用什么驱动板点屏?........................接口是50针的。。。。。。

网友:
三星的不是常规口 要不转接要不飞线

网友A:
可是根据你提供的屏型号,查出它并不是50针脚的,却是正常的30针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根据你提供的屏型号,查出它并不是50针脚的,却是正常的30针脚的呀,,,

兄弟,这个屏百度都查不到资料。再说了有图片你不会自己数数啊。。。。。。

网友:
没见过这个接口的屏,要不淘宝问问卖屏的人呢

网友:
这个一般顺序都是1地 23供电 45麻片数据 6地 78红 9 地10  11绿 12地 13 14蓝 15地 16 17时钟。(高分再来一组红绿蓝)其他空脚。

网友:
可能是电视机的那种接口,我修电视机,大多是50针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