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8):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邓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手机不开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用着用着就突然黑屏不开机了。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手机用着用着就黑屏不开机了,这种现象会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主板性能不良短路导致的,或着是供电有问题等。

  【维修过程】:

  先拆开机子,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电流只跳到73毫安,看来有条件没满足。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首先连电脑看一下是不是进入模式了,连接电脑无提示,看到不是进模式,然后开机测量条件,发现 PP1V8_SDRAM 供电只有 0.6V   正常的电压是1.8V 。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电压达不到,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升压电感虚焊导致的比较多,从而造成电压达不到。拆下电感,发现焊脚已经脱落。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处理好焊盘,发现旁边也有个松动的,一并处理好。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补回电感。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接电开机,发现电流恢复,跳变正常。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PP1V8_SDRAM供电升压电感虚焊导致的不开机。

iphone 7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

  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邓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7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我還沒遇到過電感問題的機子

网友:
说明这机器之前摔过的,,,,,,,,,,,,

网友:
学习了 关键要会测 不会测量 怎么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修笔记本可没有你们这么干净的维修平台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厉害,这是不是和笔记本原理有点像!

网友A:
苹果7的做工质量真差啊,用着用着竟然电感脱落

网友:
很好的帖子,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7的做工质量真差啊,用着用着竟然电感脱落

个别案例,摔机,进水,受潮都会导致。苹果的做工相比安卓的算好的了

网友:
厉害,我都想改行去修手机了,修笔记本现在收不起高价格

网友:
虽然没修过这种故障 算是积累经验啦  笔记本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手机原来会出现电感问题导致的电压不够

网友:
不知道桂林市有没有迅维加盟店

网友:
细节 思路 很重要

网友:
楼主NB,判断问题中的,解决问题快捷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NB= === = = == = = == = =

网友:
我看着也想搞手机了

网友:
向高手学习 思路清晰

网友(2018-12-08):
学习了 肯定是摔过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别案例,摔机,进水,受潮都会导致。苹果的做工相比安卓的算好的了
用料比安卓手机足,但是很容易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