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待机0.01触发到0.06求助?????

楼主(2018-11-08):
HP DV4  LA-4102p rev1.0故障:待机0.01触发到0.06
刚上电的时候,待机3v5v正常。按开关之后 3v5v就没有了。电流停留在0.06。求维修思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先更换3v5v电容试试看

网友:
可用示波器看看这两路电源的波形,,,,,,

网友A:
试下换3V5V电容...查下后继有断路

网友:
我昨天用表笔去量了一下,待机芯片的EN脚,结果就自己好了。。。过一天还是老样子,我现在再去量那个脚位也没有动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换3V5V电容...查下后继有断路

好了。。好了。换了电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