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M死活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8-11-08):
K55VM死活不出CPU供电。。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CPU供电芯片和MOS管全部换了

网友:
不出CPU电压有的跟BIOS有关系,还有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                 反馈不正常也不出

网友:
大部分都跟BIOS有关系建议去买原厂BIOS

网友:
找一下CPU供电IC的资料,对应查一下,看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仅仅开启条件是不够的。

网友:
VCC VDD 是否正常 ,,有没有示波器,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