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求华硕k53sv 1.5v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8-11-08):
芯片已烧糊,看不出来型号。兄弟们谁能知道这个型号,谢谢!

网友:
看图纸没有写什么型号吗?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的

网友:
下个点图  打开看一下 不就行了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板子,找图纸吧!

网友:
看看点位图上有没有标注芯片型号,,,,,,

网友:
先找找有没点位图,再找应当有的。

网友:
找点位 看看 确定是1.5的 找华硕主板上面的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DJ

网友:
这个应该是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