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换了硬盘怎么刷系统

楼主(2018-11-08):
iphone换了硬盘怎么刷系统,求助

网友:
和正常刷机一样

网友:
高级技术员不知道换硬盘怎么刷机?

网友:
会换硬盘 不会刷系统

网友:
你首先要有编程器,把原来的硬盘里的信息写到新硬盘里,要不然你刷机也是白刷

网友:
你这是小白 白中白啊  硬盘都换啦 刷机还是问题吗

网友:
怎麼刷?用高露潔全效牙膏

网友:
连电脑 直接iTunes刷机就可以了
看看其他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写了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不是dfu模式麽,直接插上就可以刷机赛。

要把原机的底层和串码读出来写入新的硬盘才可以,不然无法激活手机,无串号的妖怪机器。

网友:
楼主 这问题 问的大家都有点难回答
专家级别的问题

网友:
新硬盘写底层后用爱思和爱屯四都可以刷机

网友:
把原硬盘资料写新硬盘那里再刷机!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回答了,楼主没到修主板的水平。

网友:
插进去就是DFU了,就会提示你有一个处于恢复模式的iPhone

网友:
要把原机的底层和串码读出来写入新的硬盘才可以,不然无法激活手机,无串号的妖怪机器。

网友(2018-12-08):
这么多大神 帮你解决你的大问题         读取原盘资料,拷贝到新硬盘里,如果原来的盘坏了 就查WIFI 地址了,才能够激活

网友:
IPHONE 硬盘你都能拆下来换了,你不知道拆下来后,还要用硬盘测试架读取原硬盘的数据,写入到新的硬盘里面吗?

网友:
爱思助手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