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耗电快发热大

楼主(2018-11-08):
进水机,清理后能开机,功能使用都正常。
就是发热大,啥APP都没开,CPU摸着就热,耗电也很快,一分钟掉1%的电,啥APP都没开,就是待机着。

刷机刷过,无报错,正常刷完。这得从何下手

网友:
查查供电都正常不,有没有其它元件过热,,,

网友:
进水腐蚀的东西都处理了吗
该换掉要换掉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芯片下面轻微腐蚀,造成某一路供电过载.重点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清洗时CPU的散热胶被洗掉民吧?

网友A:
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

网友B:
要观察电流赛。说现象没用。

网友:
清洗的不够干净啊 或者有芯片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观察电流赛。说现象没用。

电流在250MA左右,高了,就是不知道是哪里问题,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学习到.学习到,谢谢分享!

兄弟,小心被版主扣分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毕业回去是不是修机修到手酸酸啊

网友:
用可调看看电流是否正常吧,,,,,

网友:
仔细看看住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