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7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8-11-08):
公共点电压电压12V-4.5V-11V来回变,风扇一会转一下一会转一下,不显示反复掉电重启,有哪位大神修过,指导一下。。。。。。。。。。

网友:
看看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不是缺电压,断开供电点也是跳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产生公共点的那个下管坏了,公共点阻值400欧以上才正常。

网友:
又短路,查u7000工作条件

网友:
d6925注意看一下

网友:
你修过吗,同故障。。。。。。。。。。。。。。。。。。。。。。。。。。。

网友:
哥你修过同故障吗............................................

网友A:
图片补两张上来呀,这样我给你画个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补两张上来呀,这样我给你画个圈。

大神请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查哈那。。。。。。。。。。。。。。。。

网友A:
升压没有完成,我发个链接给你,可以很好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没有完成,我发个链接给你,可以很好的参考。

好的,谢谢,发过来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178031&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网友:
这个讲了升压原理,

网友A:
公共电压应该升压到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电压应该升压到20V

20v正常有的,出来的13v跳变

网友A:
如果公共点没有明显阻值偏低,那么就得按时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公共点没有明显阻值偏低,那么就得按时序修了。

修不出来了,该查了都查了,充电芯片u7000也换了

网友:
得按时序修了

网友A:
才能应该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能应该后级有短路吧?

断开f7000和7001公共电压,13v也会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f7000和7001公共电压,13v也会跳变。。。。。。。。。。。。。。。

........................................................................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进过液体  上次碰到一台 电源接口旁边电容金液体腐蚀了  现象类似 电容拿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