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X无法开机

楼主(2018-11-08):
小米5X无法开机,手机进水,原来可以开机,无背光,清洗主板更换电源芯片后,接电池充电无指示,无法开机,不接电池充电,屏幕显示电池图标,没思路,没图纸,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吗?

补充内容 (2018-11-29 09:07):
硬盘没问题。今天又试了一下,插充电器可以开机,接电池不开机,接电池同时插充电器就一直反复重启。怀疑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接电池60ma,不接电池160-270-160

网友:
进水容易虚焊,硬盘检查一下

网友:
字库重植就可以了victory:

网友A:
先看看电流,最判断位置是哪里故障

网友:
应该是硬盘进水腐蚀了

网友B:
换电池!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看一下!!,,,,,,,,,,,,,,,

换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还是一样

正常情况不上电池,插充电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不上电池,插充电会重启!

插电出现白色米字,然后显示50%电池图标,最后黑屏。

网友:
我的两台小米5c同一时期买的 今天全部都坏了

网友D:
硬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坏了吧。。。。。。。。。。

硬盘没问题。今天又试了一下,插充电器可以开机,接电池不开机,接电池同时插充电器就一直反复重启。

网友:
更换PMI8952,图纸标号为U900,也就是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流,最判断位置是哪里故障

现在插电可以开机进系统,不能充电。单电池无法开机,带电池一直白米反复重启。

网友E:
进水机重点排查进水的周边,还有充电IC。

网友(2018-12-09):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重点排查进水的周边,还有充电IC。

没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F:
你好,哥们,你那个小米6x飞线从背面哪里飞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你好,哥们,你那个小米6x飞线从背面哪里飞起?

找到了,电源芯片边上那个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到了,电源芯片边上那个电容。

我是从背面飞的,应该有个供电接过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背面飞的,应该有个供电接过来就可以了吧

对,我也飞线修好了。谢谢!电源芯片边上的一个电容。

网友:
这种小电流烧板烧的出来吧,6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