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6p正在搜索维修

楼主(2018-11-08):
今天贴了4张膜,这样下去即将诞生一位贴膜大王,目标一天30张
客户拿来一台6p,显示正在搜索,进设置查看,有基带,*#06#无串号

有基带证明基带cpu工作条件正常,可以排除基带电源和基带cpu本身(别再想着动基带电源了),小6有个通病u1和v1脚容易断线,RFFE1总线不正常不出串号,老路飞线走一遍,还是无串号,RFFE1总线相连芯片比较多,我们直接找关键点功放供电(手工好不妨直接换几分钟的事),经过测量功放供电阻值正常,正常说明相连芯片也正常(高低中,2G功放都可以不动,天线开关更不要动不关他的事,少走弯路)根据经验(其实就剩大小射频了)直接更换大射频,故障解决,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妈呀,你这好比是你认识它们,它们也认识你,而且和你打招呼,说它们都没事,然后剩下两个没跟你打招呼,你直接就扇了。。。。。

网友B:
高手啊!去年学了大半年,今年又学电脑,都快忘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去年学了大半年,今年又学电脑,都快忘完了。

不敢当,大师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妈呀,你这好比是你认识它们,它们也认识你,而且和你打招呼,说它们都没事,然后剩下两个没跟你打招呼,你 ...

不打招呼就得挨揍

网友:
惭愧,你这我还不敢动了

网友:
厉害,我修个无服务的6代修了好几天没搞好,修的手动都不出串号了,直接放弃了。以后这种问题都不敢接了

网友:
修手机快捷的方法就是这样 先凭经验 飞线 飞线不行就再查其他的易坏件 比如中频ic

网友C:
技术经验都很溜,这个必须得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发个图片啊楼主,起码知道哪个是大射频是不?

网友:
无串号搞过几次都是重装基带,或飞线装基带,这还是第一看到

网友D:
不太懂rffe总线和功放有关系吗,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rffe总线和功放有关系吗,说明一下

Rffe1总线相连功放等,好比通许线路,这一条线上任何一个坏都不会出串号

网友E:
前段时间 搞了一个7无基带无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 搞了一个7无基带无串号!

你是来砸场子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经验都很溜,这个必须得赞,,,

高手啊!去年学了大半年,今年又学电脑,都快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