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60掉电,大神给会诊一下

楼主(2018-11-08):
按开关掉电,短接一样掉电,测量独立显卡,cpu内存供电都有(1.5  1.8  1.1等)。掉电时候看电流基本在0.8-1.11直接的时候掉电。拔了内存不掉电,换内存试了一样的情况,而且在拔了内存时我无意按了开关竟然能关机,bios刷了4个了,一样的情况。大侠们说说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测量的。:kuqi: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再掉查CPU和内存供电波型。

网友:
忘了说了,EC也要检查的。

网友:
查PG信号,看看是哪一路不正常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拆掉所有外设,看掉不掉电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查一下二级电压吧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断路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