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间歇性开机

楼主(2018-11-08):
今天接到一台AIR 820-3437. 客户称触摸板不能用,拆机看触摸板没进水,客户说机器到手可以开机的,搞到现在机开不了,先搞开机先,于是测6259.电压都正常,跟着测51980电压 测21脚吗12脚都有3.3V, 唯独4脚没电压,根据以往的经验4脚没3.3V出来,EC 问题多一点,因为4脚通EC的之前也搞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所有就换EC,换完EC适配器开机正常,51980的4脚3.3伏出来了以为几百到手了,但开第二次就不触发了,心想是否复位有问题,接着再查U5110,R5110 有3.3V 输出,但4脚出来只有2.7伏,正常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伏数的,于是又换了复位U5110,换完也可以开机但4脚也是2.7V,开第二次又不行了,再查时钟输入3.3V有,PPVRTC 3.3V 输出有,妈的究竟哪问题啊,有次开机特意进桌面看看机器可以充电的,证明6259 是好的,好奇怪每换完一次IC 开机好正常的,关机再开就不行了,头疼!!

网友:
苹果本没有修过,看起来真有点高大上的感觉,学习了

网友A:
这排除完就往开机电路查,LID 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排除完就往开机电路查,LID 开关信号

有没指点一下,哪一路LID?我不是老司机,小小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层或者有电阻不良 你搞一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3.425V正常不

网友:
牛逼,都是高手,牛逼牛逼,都是高手,牛逼

网友:
这个2.7是正常的,有3v3S5 ,不触发,查11个条件啊。

网友:
8楼可以详细说一下11个条件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B:
经验主义害人啊,修机靠经验好是好,但可能让人变得不爱动脑筋了。一下子就搞EC感觉有点草率。应该先将待机的条件检查清楚后看是不是确定E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主义害人啊,修机靠经验好是好,但可能让人变得不爱动脑筋了。一下子就搞EC感觉有点草率。应该先将待机 ...

一般正常的机 待机测U7501 4脚是有3.3V 的这几触发才出来的,还有正常的机CPU 供电芯片1 脚有电压输入的这台机没有,但时钟,BIOS 供电都到位的 LID, PPVRTC 3.3 都有,客户说是换触摸板搞到不开机的, J4800 开机座,3,6脚接地,我测到8脚接地了,是有个电容击穿了,扣掉就不接地,但问题没解决

网友:
应该能解决的,好好整理一下步骤,看,看哪里没查到,苹果的不开机还修不好,说不过去了。毕竟有图有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