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1简单修复,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8-11-0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X1的机器,之前只遇到过一台这个机器,很无奈,内存板载坏。。。
通电0.02A,触发到0.3A瞬间掉电,心想不是CPU就是BIOS了吧,结果刷个BIOS果然不掉电了,接上屏线可以亮机了,就是亮机有点慢,很兴奋的装起来,可是,当我把后盖装起来再次通电的时候,不亮机了(快亮机的时候掉电),感觉没朋友了。无奈拆开,裸板也开不了,只有拔掉CMOS电池才能重新开,应该是外设短路了吧,反复试了好多次,发现只要不接外接USB小板就没事,应该就是这里了,最后拆了一个4个脚的开关就好了,但我不知道这个干嘛用的,还有个两脚的开关,这个小板除了一个USB还有一个小接口,不知道是不是网卡接口,如果不是,那网卡口又在哪里

网友:
不是说板载内存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