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背光,可开机可触摸

楼主(2018-11-08):
苹果6s可以开机,屏幕不亮,有声音有震动,强光下隐约可见画面能解锁指纹正常,进入桌面触摸正常可打开应用,大佬们帮分析一下吧!省得被修手机的坑!大概要多少钱?成都有没有给修的?给钱

能看到图标触摸正常

投屏到电脑能看到操作

网友:
修的话200的样子 修的话200的样子   修主板很麻烦

网友A:
拿过来,给你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过来,给你搞定

你在哪里啊

网友:
5分钟秒杀

网友B:
别说  5分钟,灯控问题五分钟你能搞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说  5分钟,灯控问题五分钟你能搞定吗

今天早上刚秒一个  这种问题接触多了 时间肯定花的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刚秒一个  这种问题接触多了 时间肯定花的少啊

电感坏五分钟是可以,灯控五分钟怎么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坏五分钟是可以,灯控五分钟怎么可能

ic不进水腐蚀什么的  坏的少

网友:
这个查背光灯那块,升压电感,二极管

网友:
商家还是个人尼

网友:
6s都采用的是双电感双二极管 坏的可能性小 还是背光供电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