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60M 全板电路拆解之开机电路(供新手学习)①

楼主(2018-11-08):
这几天一直下雨 很闲 就找个主板 跑一下几大电路
供新手参考学习。同时也是为了强迫自己学习AMD时序。
这是一块卡内存的主板,等量到那里,到时随便修一下。
板号:联想M3A760M V1.01  精英代工号RS780Q-LM3 V1.01

这一贴只谈开机电路。
io芯片型号:IT8720F
触发时序如下:

先去测RTC电路,只接纽扣电池,不接ATX,
测跳线帽电压时,发现一个奇葩现象,跳线帽上无电压。

左边那个不是跳线帽,右侧标注那个是。左侧在板子上,实际就是个1-2之间用了一个保险电阻直连。
右侧那个跳线帽,12接在一起,发现也没啥作用,去掉也不影响触发。只有23跳在一起时,可以清除cmos设置。
r321 零欧姆电阻,到电路板上找,根本没安装。
南桥的RTC供电,是由纽扣电池直接提供的。中间并没有双2极管竞争电路。真是奇葩

这样的话,估计纽扣电池电压不足,会引起这主板不上电或者不跑码。
去论坛搜帖子,果然很多这样的故障,换个纽扣电池,就没事了。
————————————————————————————————————————————
下面测晶振。这次上示波器,让新手们看下32.768K赫兹的图形,到底啥样子。
先用万用表打下2脚电压

一脚0.3v 一脚0.18V
打波形如下:

:lol频率一样,仔细看形状的话,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别。
这是这点差别,提供了一点点压差,晶振得以起振。
————————————————————————————————————————
顺便说下示波器的使用。我这个是模拟的,淘宝3百块钱买的垃圾玩意。
属于旧社会的仪器。

按住auto按键,示波器会自动选择通道和耦合方式,他选择的刚好的是对的。
右边亮灯的3个,就是适合的。MODE选auto,通道自动选择在了我接的CH2通道上。
耦合方式DC  直流耦合。这个很关键,一定要选直流耦合。我们修主板,量的都是直流电压
包括测波形和场馆G极驱动方波,都用直流耦合。(具体原因比较复杂 不过多解释)
接下来看探针:

黑色的夹子,是接地针。测量时,一定要搭铁。就是找个接地点夹住。
不然,会有很大干扰,测出来的波形,上蹿下跳:lol
另外一个,是探针。我们一般拨在X1档就够用了。

这样就基本设置正确了。但有时测量时,发现不出波形,那基本是超过量程了,或者量程太大。
我们转动VOLTS/DIV旋钮,调到合适的范围,波形自然可以看到。
————————————————————————————————————
下面测3VSB产生电路。

5Vsb,就是ATX电源的紫色线,ATX电源只要插上220V电,就会出来5VSB,这是个不受控的电压。
他经过一个三端稳压器,转换成了3V待机电压。这个芯片型号APL1085,长得样子根场馆一模一样。:lol

中间输出,右边输入。
我们用万用表实际测一下

3.3V就是这么来的
——————————————————————————————————————
先写到这里。有时间了,就继续写。:lol

网友:
期待大神教我们这些新手,谢谢谢谢

网友A:
看来真是OUT啦,双2极管竞争电路,虽然知道是什么,但从来没有听过。你发明的这个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是OUT啦,双2极管竞争电路,虽然知道是什么,但从来没有听过。你发明的这个叫法?

我也不知道那电路,究竟叫个啥名字,就胡乱起个名字。

网友:
适合小白入门学习啊!

网友B:
楼主你有几个示波器啊,怎么弄了个模拟的示波器,看起来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有几个示波器啊,怎么弄了个模拟的示波器,看起来很好看

就这1个 。台湾固维200M  模拟双踪。旧社会的仪器。
效果还不错 比他们数字的反应快。
就这玩意,也买不起。2个人合伙兑钱买的。
分时复用。这轮到我用了,发帖子就会有波形图。
图片里那个数字表,天宇的。同行垃圾桶里捡来的。弄回来修修,竟然可以用了。
我只有1个MF47指针表。 936 850  淘宝淘的2手货。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