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X220 做系统后

楼主(2018-11-08):
X220 做WINDOWS 7 接通电源和拔下电源屏都会闪一下。 。 有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跟系统也有关系吗?不是和BIOS或者EC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和BIOS有关吧,,,,,,,,,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插拔外接电源时切换。

网友:
这是正常的,在切换省电模式,在官网下载此机器的电源管理软件然后把电源切换成高性能模式应该就好了。另外记得把快捷键软件也装上,可以调节亮度。

网友B:
我的安装win7经常找不到硬盘,换SSD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win7经常找不到硬盘,换SSD也一样

PE太低了吧

网友:
热键驱动装下试试

网友:
下载官网驱动试下

网友: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很多机器在插拔电源时都有亮度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插拔外接电源时切换。

这也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驱动造成的,有一次我也这样遇到过,但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安装win7经常找不到硬盘,换SSD也一样

用UItro  ios装系统!这种不会出现不认硬盘的!

网友:
闪一下,如果画面显示正常,只是亮度有变化,属于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切换到电池供电

网友:
这个是屏幕的刷新率造成的,改成50HZ就行了。

网友:
那也可以换个WIN10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