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WE2 LA-9532P

楼主(2018-11-09):
接到客户机器,客户说电源灯亮没有显示,我拆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4调回0.35无显,拿起螺丝刀拆机吧,拆机发现是CPU集成了桥的,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上无果,测内存1.37 V正常,3  5V正常, CPU1.01左右正常,正想放弃的时候,根据以前所得经验换晶振试下,换好后果然发现了新大陆,电流跳动跑到0.5左右亮机了!怀疑这是通病,希望各位坛友有所帮助遇到此机,装壳测试没问题!维修完毕!好久没发帖了!有分加点分哈!

网友:
第一步一般不会想到去换晶振,,这也是一种维修思路,,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简单挂一下晶振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
                         为什么换桥晶震

网友:
原来是晶振的问题,一般还真想不到,,,,,,,,

网友:
不跑码,不考虑一下吗?BIOS刷过后,电压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B:
灌水吧?明显的是加焊了CPU的,这晶体还不成真的坏了?还是在风枪吹的时候碰巧好了,但是稳定性肯定不行。

网友C:
晶振是吹下来的还用烙铁焊下来的?如果是烙铁可能是通病,如果是用吹下来那可能是加热了一下CPU,不稳定

网友:
这个振晶是32.768k吗?我不知道那个振晶上面数字代表是么意思?

网友:
看到主板上的焊膏明显焊CPU了,那焊膏没少涂啊,换晶振好了也是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灌水吧?明显的是加焊了CPU的,这晶体还不成真的坏了?还是在风枪吹的时候碰巧好了,但是稳定性肯定不行。

加焊无果才换晶振的,我从来不拿风枪加焊,我用的CF3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吹下来的还用烙铁焊下来的?如果是烙铁可能是通病,如果是用吹下来那可能是加热了一下CPU,不稳定

试过了,不关CPU那边的问题,加焊无果后才换晶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灌水吧?明显的是加焊了CPU的,这晶体还不成真的坏了?还是在风枪吹的时候碰巧好了,但是稳定性肯定不行。

什么叫做灌水!你这人心术不正,灌不灌水,我也只是把我维修的过程写出来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可以简单挂一下晶振波形。一目了然

示波器我有,懒得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无果才换晶振的,我从来不拿风枪加焊,我用的CF360!

时钟和问题用示波器是最直观的,这32.768时钟如果有问题肯定不是上电还电流不对的。不信我说的你去问老司机去。

网友:
首先这机子应该是集成显卡,正常情况下电流到0.3A左右应该能显,以我十多年的维修经验看你这机子应该是没有过内存,这板子单内存要有位置的,插其中一个插槽是不会显的,具体是插哪个位置联想和宏碁还不太一样。有的是插左边有的是要求插右边。另外你不显示前有没有动过内存和BIOS电池,如果动过,不好意思你误导大家了。

网友:
这个板就一个内存插槽,BIOS电池刷BIOS肯定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