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BIOS

楼主(2018-11-09):
这个机子,出现蓝屏,要转系统,可是里面有两个盘,就在想,用另外一个盘启动看一下,一试能启动,然后就在BIOS里面把启动盘改一下。

网友A:
看了半天都看不明这是在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都看不明这是在表达什么

小白用户都是这样  为一点点的成绩而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