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9):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6S不充电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手机不充电 ,不联机。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故障分析:

  对于不充电不联机的故障要先修联机。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主板已经被修过了,WIFI芯片和WIFI GPS放大没有装。触发200MA起跳。可以正常进系统。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2

  200MA起跳先把USB芯片拆下,拆下后还是200MA起跳,经过测量发现是PP3V0_TRISTAR对地短路了查看电路图此供由电源输出去到USB芯片U5411 指南针芯片,考虑到同行动过wifi 芯片所以检查WIFI芯片背面的U5411芯片,果然芯片已经爆锡了。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3

  拆下后起跳正常,进系统测试可以充电,然后开始修WIFI先将同行装反的WIFI芯片拆下并处理好焊盘,重新装一个WIFI芯片然后把硬盘拆下解绑。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4

  维修结果:

  经测试WIFI正常,充电OK。

iPhone6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 图5

  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刘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u5411 离wifi这么远居然能给吹爆了  这得业余到啥程度

网友:
手头一片6P 能进系统 ,开机瞬间电量%1,过几秒正常,就是用一下就重启,爱思助手能显示正在充电 ,有人说这个是CPU问题,请问下 这样的搬板能好吗?

网友:
技术过关

网友:
此帖子重点讲了手工,另外维修思路很,我想学可是手会抖,基本没希望把手机修到高水平了,只能修点皮毛。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LZ很细心,技术很到位,技术参差不齐啊!赞一个

网友:
高手啊!去年学了大半年,今年又学电脑,都快忘完了。

网友:
多久能达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