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8-11-09):
首先声明本人未系统的学习过电脑维修,自己弄着玩,求大师指点!
   自己一台华硕K550D笔记本有段时间没用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电池本身是充电不进了的,接上适配器后有时候开不了机有时候开机几分钟自动关机,卸掉电池后接上适配器电源灯要5秒左右才亮,情况还是一样还是开不了机(适配器经万用表测试稳定在19.3V),接上19V可调电源开不了机,将可调电源调到21V正常开机也不会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拔掉可调电源再接上适配器也能正常使用! 求高手指点原因,感激不尽!

网友:
1,待机电流多少?
2,提供的情况初步判断3,5V输出可能有问题
3,电池能否充电

网友:
涉及到主板的线路问题了 这种就需要具体的测试分析了

建议找专业的帮你看下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