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不通电维修拆拆拆修板

楼主(2018-11-09):
不废话,直奔主题,技嘉B75M-D2V不通电维修。

检测无待机的5V 3.3v.直接拆拆拆,
SATA3接口哪里,32K晶振上面。拆1P 702小管,
拆掉就出了5V 3.3V。但是还是不通电。。。。

再查PCIEX1边上的702输出电压低于3.3V,用刀子直接划了一刀,量电压还是低,用示波器检测有杂波。
跑线,进了BGA和IO,芯片,直接拆掉IO边上的一颗电阻,不让进IO,电压正常了。
同时也亮机了,搞定收工。。。

网友:
属于经验分享,拆掉了一样可以进系统,也能关机。

网友:
谢谢分享,技嘉主板最多这种问题,通病多

网友:
台式主板我都是直接送售后维修点去弄,反正跟里面的人熟,只要不动BGA的都是20

网友:
真不错又学习到东西了哈哈好了,不希望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拆掉这么多元件,这些都没用吗

网友:
的。跑3VBAT的到南桥附近,分化成s_intruder#、s_srtcrst#、  s_intvrmen 、s_dswvrmen 四个信号,外加变身前的rtcrs

网友:
简单明了,一针见血,通透。散热片很有型

网友:
厉害了大哥,我认你做大哥,你教我修电脑

网友:
技嘉主板设计有很多保护、温控等电路。拆了也能工作,但相应的一些功能也去掉了。

网友:
看不懂,拆的是那样信号的,估计是待机电源好信号的管

网友:
技嘉1155系列主板待机信号都有开关三级管转换开启,RSMRST、DWROK、5VDUA,这些都可以拆了,不影响时序的,上电之后的供电EN也可以拆了,反正关得了机就ok

网友:
一看维修经验丰富,维修多少主板能修炼这样呀

网友:
迅维就是一个打学堂,时刻能学到东西,同时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8-12-17):
这样也行!!!!!!!!!!!!!!!!!

网友:
很多技嘉主板就是拆二代。一拆就OK

网友:
拆掉不装对电路没有影响吗,这样做怕没有找出故障的根源。

网友(2019-01-20):
回复是一种美德,看到帖子就想说上一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