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一体机的小电源通电后会慢慢发热,运行过程中电源滋滋有声。求解

楼主(2018-11-09):
昨天一朋友说电脑开不了机。让我看一下。一测,电源故障。一体机那种小电源,广州一厂家生产。以前没听过
拆开电源一看。保险没烧。但是电源很烫,因为之前虽然开不了机,但一直插着电源线的。
拆开后测量,发现一个开关管损坏,更换。通电正常启动。但是此时有滋滋声出现。目测大电容也没鼓包,但还是找一对更换了。
更换后通电开机,没滋滋声,但关机后,电源开始发烫后再开机,滋滋声再次出现。

网友A:
吱吱声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我有个航嘉HK600系列 坏管子 修好之后WT751002 有自激吱吱声 困扰我两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吱吱声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我有个航嘉HK600系列 坏管子 修好之后WT751002 有自激吱吱声 困扰我两天了

解决了没? 虽然有滋滋声,但用了一个多星期了,还好。只是关机状态,接了市电,二个大电容发烫严重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没? 虽然有滋滋声,但用了一个多星期了,还好。只是关机状态,接了市电,二个大电容发烫严重不知 ...

这两个大电容你测量下两个的电压是一样吗? 应该一个是150V左右 合计300V,如果两个不一致检查下分压电阻是否损坏,另外我那个航嘉的修好了,换了一个米粒大小的胆电容就OK了,放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发热电容可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