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V310-14ISK 芯片烧坏了 求型号

楼主(2018-11-09):
   联想V310-14ISK  板号:DA0LV6MB6F0  芯片烧了看不清型号 附上图片 有修到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
只能是去找图纸查看哦……

网友:
LV6,广达的图,可以找图纸来查,,,

网友:
广达的图,可以找图纸来查,,,

网友:
内存供电 就那么几个型号,自己对比一下脚位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图纸就有了啊

网友A:
诶,我特妈天天修二修三修机,我就从来没有见过明显的故障,大部份机子都修不了

网友B:
看图纸吧, 这种芯片好多都被“良心”厂家打磨了。想知道他的信号费事

网友:
我手上有台开机没显示的只可惜昨天拿走了。

网友:
                            有图纸的吧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诶,我特妈天天修二修三修机,我就从来没有见过明显的故障,大部份机子都修不了

彼此彼此啊,奇怪了如果你大部分都修不了,那你的客户还会继续找你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吧, 这种芯片好多都被“良心”厂家打磨了。想知道他的信号费事

电源管理芯片哪还要打磨,你可直通忽悠,工厂在生产的时候为了快捷省事都是打代码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

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像不是 应该是3开头

网友:
可以找图纸来查下看看...................

网友:
这个买不到图纸吗

网友:
看图纸吧,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
没有图纸 有朋友修到的帮忙看一下 3开头 好像是3(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芯片,,,,,,,,,,,,,

客户今天把机器拿来了 芯片不对 应该是3开头的

网友D:
广达的图,可以找图纸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达的图,可以找图纸来查

  没找到图纸 你有吗 传一个 谢谢

网友E:
我这有一个机器芯片型号是3T=3F,给我看看我这个本烧的地方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有一个机器芯片型号是3T=3F,给我看看我这个本烧的地方是什么芯片。

好的 谢谢你 我给你发个图片吧 你看看

网友F:
hefeiyu82请看图  烧的地方给你圈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hefeiyu82请看图  烧的地方给你圈出来了

谢谢。机器CPU也是坏的。叫客户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