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4-1M B4318和B490差不多。1.5V转VGA1.5V短路烧不出

楼主(2018-11-09):
11264-1M  联想B4318和B490差不多。1.5V转VGA1.5V短路烧不出。机子现象是触发0.28A,测1.5转VGA1.5V完全短路。内存供电都不出。拆掉1.5V转换MOS管,电流上到0.8 。供电都出来了,但过一会掉电。
看来问题完全在VGA1.5V短路。

查后极,到了Q9308 .但测6脚有75阻值,因为限流电阻是75欧,所以75阻值说明9308没短路。

剩下一部分到显卡,一部分到显存。

到显存的

到了实装的4个显存内。

用1.5V烧。电流在2A左右,摸不到发热元件。用放大镜看电容没有明显烧坏的。这种电容也不容易坏吧。

难道要一个一个先拆显存再拆显卡???
大师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或者有办法改个集显??

网友:
松香烟熏大法。用电烙铁多带点松香。烧的白烟熏到主板大概疑点维修。电击后过热原件就能显现出黑色

网友:
                                       一个个换就是了

网友:
找个红外线测温仪比什么鸡都来的快又准。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好的办法,烧还不能超过1.5V,要真像2楼说的那样估计也比较麻烦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拆掉U9301,可以正常亮机使用,之前掉电是因为没装风扇。用户办公使用,不用独显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