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31不跑码

楼主(2018-11-09):
此机器的版号为:MS-7788 VER:1.0   用示波器打CPU电压的3路电压,只有一路波形正常,其他两路波形不对,BIOS 不对,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说的太笼统 怎么帮你 ..................................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BIOS不对,是指的什么意思,,,,

网友:
                          刷个BIOS    不就完了

网友:
台式的主板吗,直接换呗,还有修的意义吗

网友:
帮你干啥?????????????????

网友:
CPU供电不对就先修供电。。。。。。。

网友:
既然都查出CPU供电管的驱动不对,那还不先把这问题解决了,,,

网友:
CPU供电管坏的好少哦,LZ应该先查一下其它的地方,谢谢